ASUS M2N8 - VMX , 主板一开机就掉电 ....

楼主(2014-11-04):
   新手刚入门,各位大神多包涵指教一下。
          主板一通电就掉电, 风扇转一下就停 。
              南桥 + I/O 开机电路
                     I/O 是 IT8712F-S  。 查找了跟 IT8712F 是一样的针脚含义。
                       开机排针待机有5V!

                  1.   75针 -- PANSWH#GP43   (待机有5V,开机后有电压跳变后 继续5V )
                   2.   72针 -- PWRON#GP44    ( 待机3.3V , 开机后有3.3 - 1.2- 3.3 跳变)
                     3.  71针 -- PSIN/GP45           ( 待机也有5V, 开机后返回0.00V )
                        4.   76针 -- PSON#GP42      (待机有1V,  触发后是0V开机,2秒后掉电关机返回电压1V )

                    是不是I/O坏了。。。  研究了2个多小时啊

网友A:
能开机,开后掉电,还是要先查板有无短路,电源负载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开后掉电,还是要先查板有无短路,电源负载能力。

请问短路从哪方面入手。。。由于不开机。无法测试CPU供电。用打阻值法没发觉场管短路。。。。如果是网卡。应该怎么查呢。
   上面的io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短路从哪方面入手。。。由于不开机。无法测试CPU供电。用打阻值法没发觉场管短路。。。。如果是网卡 ...

电源没问题。全新的。

网友:
先打上下管的对地阻值,如无短路,上电开机时测CPU 供电什么变化,扒掉小四脚看掉不掉电,等等

网友C:
待机有1V,重点查这个电压吧

网友:
IO下面那个822排阻,开机掉电不是通病吗,不复位也是那个排阻

网友:
已经上电,跟io没多大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有1V,重点查这个电压吧

我也觉得问题出在这里。   I/O 已经会拉低0V 开机 2秒~3秒了。。。 但之后还是会跳回1V。  1V的时候已经掉电停下来了。     I/O---电源14脚中间没有元器件啊, 都是短路相连的。  所有就觉得会不会是I/O本身的问题啊

网友:
12V短路吧

网友B:
因为上U和没上U都是一样的情况,所以怕烧坏U。。。
   所以上面说的都是没上U的情况~~

网友:
CPU供电4P插头拔掉试了吗?

网友:
有块类似的主板,一直没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因为上U和没上U都是一样的情况,所以怕烧坏U。。。
   所以上面说的都是没上U的情况~~

12楼的方法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楼的方法试了吗

还是一样的故障。。。。。。  应该不关CPU供电的事了把·

网友:
华硕通病,更换IO旁边的822

网友:
焊桥吧 M2N68的板子基本上都是这个病

网友:
你的板子是不是转一下就停 再开机还是转一下就停 要是这样就焊桥吧

网友:
焊桥试试吧

网友:
修好了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