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11-04):
联想M495 AMDCPU的
板号M495 MB 11269-2
进系统就掉电 掉到0.58A 进U盘PE 系统很正常 裸板也一样
有重新编程过BIOS也一样 拆掉声卡也一样  在PE系统多久都没问题很正常
硬盘 内存都换过 就CPU没货 没换了
大神给支个招  不知道怎么搞了
测试过的BIOS已经上传 有需要可以下载

LM495 MB 11269-2

网友:
你就差CPU没换了!!!进系统CPU就会超额运行导致掉电。。。你啥都排除了,也只能就是CPU不稳定造成的故障了

网友A:
CPU滤波电容   叠罗汉      试下

网友:
哎手上没有CPU啊  看来要定一个来试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滤波电容   叠罗汉      试下

谢谢 我现在试一下

网友:
cpu为什么不换

网友:
换掉在看看怎么样

网友:
重做下系统

网友:
试过系统了 不关系统事 一过滚动条就掉电,等明天装新CPU试试

网友:
奇怪了  原来的CPU是A6  4400M 通电待机正常0.004   换个A6 3400M 通电待机0.034不开机。有没碰到过?难道不通用的?  A6 3400M 确定是好的 在其他机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现在试一下

叠了 还是一样

网友C:
前几天也有一台像这种情况,但不是这个型号,换了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也有一台像这种情况,但不是这个型号,换了桥好的

南桥吗?我CPU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D:
烧鸡大法伺候没啊?

网友:
看下温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鸡大法伺候没啊?

这个也能烧?又不是短路这些 要怎么烧啊?

网友:
一直不太懂温控电路,可以指点下吗?

网友:
换过系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