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电路图不解求助

楼主(2014-11-04):
下面图中怎 么会有15V电压啊,板子上不是最高只有12V吗?求解。谢谢

网友:
应该是1.5v…

网友A:
应该是1.5V电压,楼主说错了,根据电路图来分析这个电压还经过R347和R348两个电阻串联分压给内存工作或芯片U6 本身3脚提供基准电压。

网友:
靠1.5V啊。。看仔细

网友B:
DDR_15V 是DDR3内存的供电电压  DDR_15V只是厂家图纸的表示,并不是15V

网友:
楼主,想问一下你结业了吗,这明明是1.5V,怎么成1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5V电压,楼主说错了,根据电路图来分析这个电压还经过R347和R348两个电阻串联分压给内存工作或芯片 ...

还给1脚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_15V 是DDR3内存的供电电压  DDR_15V只是厂家图纸的表示,并不是15V

如果你从迅维结业后绝对比我们还利害

网友:
图纸上的名称一般都不会加小数点的!象3.3V有些会写成3D3,有的会写成33,但不代表就是33V供电

网友:
楼主看到DDR就应该想到是1.5V的电压而不是15V了,有些地方会有升压电路,会把低电压升成高电压,升压电路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有二极管跟电容,下次楼主应该就会判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