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PLUS 跑38 卡logo

楼主(2014-11-04):
华硕P5G41T-M LX PLUS 跑38 卡 logo什么问题 如果点复位 跑40 再点复位可以跑到38
卡LOGO

网友:
拆外设,,搞南桥

网友:
二楼的精辟,直击要害,还有 热 这个信号也能引起

网友:
这种情况也只能先一下值,测电压,拆外设了,换南桥,刷BIOS了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档LOGO是声卡坏了,拆了就正常了,外设引起的多些

网友:
先刷bios啊 !!!!!

网友:
南桥虚焊了

网友:
没加焊试 直接换了个南桥 好了烤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