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8-X 服务器板子维修

楼主(2014-11-04):
华硕服务器板子,

上电,没有复位,先测测的供电

内存供电正常。

桥供电也正常。

总线供电不正常
看一下芯片是RT8120H  工作条件 1  5  7  脚

BOOT脚12V正常!

芯片VCC不正常,正常要12V的。 先把芯片拆了,看看是不是拉低了。就没去短路没有

拆除芯片。

拆除芯片测VCC还是不正常,只有0.47V,看线路,VCC的12V经过4R7电阻再一个电容后到芯片的,测电阻

电阻另外一端是12V正常的,看来是4R7坏了,拆了。

拆下电阻发现,电阻连接芯片的那一头的焊盘已经腐蚀了,只好把电阻接在电容的焊盘上面!

电阻装好,再把芯片给装回去,点亮,顺利跑码,简单的修一个服务器,比主板好多了!
附上BIOS
华硕P88-X

网友:
不错啊~~拣到大便宜了,哈哈

网友A:
恭喜楼主了。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了。恭喜

不加点分吗?大哥

网友:
怎么样加啊?

网友B:
拆除芯片还能上电?

网友:
这种便宜也给你占到了,电阻连接芯片的那一头的焊盘已经腐蚀,这里也可以用手术刀划开本身一端与电容正极相连铜箔线路上锡补线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除芯片还能上电?

这里拆除芯片理论上说是应该不能上电的,最安全保守的做法就是断电测量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或断开相连4R7电阻通过观察本身阻值变化判断故障。

网友:
还好是个小芯片,其实完全在不拆除芯片的情况下找出问题。

网友:
学习了,修服务器板子利润比较高吧···?

网友C:
看你这服务器主板修得太轻松了

网友D: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说拆了发现腐蚀呢,我怎么都没出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服务器主板修得太轻松了

时序维修的,好像和人家那种大服务有点区别

网友:
和主板没什么区别啊。。恭喜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说拆了发现腐蚀呢,我怎么都没出过这种情况

焊盘发现腐蚀情况可能是主板受潮引起没有用BGA焊台处理好造成的。

网友E:
拆了芯片最好把上管也拆了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了芯片最好把上管也拆了再上电

这个方法很合理,因为拆掉芯片上电 场管G级会处于悬空失控状态容易引起烧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