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焊接

楼主(2014-11-04):
新手求教,io焊接老是空焊,电烙铁加焊也不行,求视频教程,

网友:
饼不是出有吗,自己找一下

网友:
楼主搜    月饼原创焊接视频    其实我看别人焊接很简单但是到自己焊接才发现原来并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
多练习,找坏主板练

网友:
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io最好焊接了,拖焊温度不能太低了,焊膏必须有,假的焊膏不能用

网友:
脚上点上焊膏,烙铁直接带锡拖就行了。

网友:
吹下来后把焊盘弄圆滑,摆正IO,先固定4个脚,然后拖焊就行了我当时练习了一整天学会

网友:
我一般固定两边再去焊另外两边,不知方法得当否?

网友:
吹下后,盘要用焊膏弄平滑,不然锡会粘。放下位置,焊好不行处再补锡,最后检查。

网友:
焊接多练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