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m-le-v2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4-11-04):
主板型号:华硕 m4n68t-m-le-v2
IO 8721F
测 75脚PWRBIN 有高低高跳变
测 72脚SB_PWRON# 有高低高跳变
测 71脚SLP-S3# 一直为低。
很明显是南桥那边的问题
发测到晶振两脚是发现1.9V-2.0V。对amd芯片组来说。。感觉两脚电压有点高了。。
以前没有碰到过,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求助。、。

补充内容 (2014-11-5 09:21):
RSMRST#为低。

网友A:
查桥各供电。RSMRST#有高电平吗?

网友:
桥不一定有问题,要查桥的待机工作条件

网友:
AMD是不参与触发的,所以还是重点查一上待机电压和RSMRST这个信号吧

网友B:
换个桥试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
测到晶振两脚是发现1.9V-2.0V。对amd芯片组来说。。感觉两脚电压有点高了  直接把 晶振 ,谐振电容  平衡电阻换掉不就知道是不是桥的^

网友:
RTCVCC  RTCRST# ,似乎都会引起桥不工作,似乎桥还有个待机电压,只是没有图很难找,一般修到这除了高手,基本判桥坏了,

网友:
不插电源的时候,晶振两脚压差为,1.2-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桥各供电。RSMRST#有高电平吗?

RSMRST#为低。

网友:
RSMRST为低的话 应该 查下 IO的条件

网友C:
楼主解决了没有   遇见个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没有   遇见个差不多的

客户拿走了。。。。。

网友:
RSMRST#为低,就不对了!正常应为高时才能触发的。

网友:
AMD32.768不参与开机时序   楼主想多了  如果是我看到我不会动表直接上BGA

网友:
百试不爽

网友:
我有遇到过IO这边的五脚芯片有问题的,可以查一下看

网友(2014-12-04):
引用 网友B:
换个桥试试,就知道了啊。。

换一个桥多少钱 如过不行 钱都打水漂了 这位仁兄说话好不负责

网友:
rsmrst# 低电平是不对的,要高电平才可以,正常的应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