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170V7 显示器开机反复重启 求解

楼主(2014-11-04):
开机几秒就会 即灭即亮 一直重复
单独测过每根灯管(四灯),每根都可以正常亮起,白光,且亮度差不多,颜色差不多,四灯无色差。
测得高压板与驱动板之间的5V和12V都有,12V在亮机时有13V左右,灭机时有12V 5V也都有,ON/OFF灭机后没有,

维修过程:
一。,将白色线(ON/OFF)脚与下图中的MOS管的D极(4.3V)直接相连接,连好之后,显示器的各个接口均全部接上测试。
结果:不行:
描述:白色线在亮机时测得3V的电压。灭机时为0V
MOS管的D极有4.3V(5V)的电压。
接后现象:屏依然会自动灭了又亮一直重复。不同的是在灭前整屏会多出一个“全屏白光”的现象。

二.先第3脚对址短接,结果:不行,再6脚对地和7脚(把第7脚与地之间连接的那个电阻取下),连好之后,显示器的各个接口均全部接上测试。
结果:不行
处理后出来的现象:一样会自动灭再自动亮。
不同的地方:虽然也会自动灭亮重复,但这次亮的时间可以坚持更多长时,可达4-5分钟,
UZ9938GN
A68AE9  3G
0645B

第三:
网上购了一块二手高板回来,装上去,显示5-10分钟左右,直接自动关机,不会重启
维修到这步,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不知道高压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
on adj短接看看

网友A:
查全不按键,全正常的话,驱动板一定有问题。

网友B:
量了一下,如果亮机,ON/OFF针是有3V,DIM是有0.03V,你说的ADJ应该是和DIM是同一个意思吧,  那是不是短接ON/OFF针和DIM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全不按键,全正常的话,驱动板一定有问题。

你怀疑和按键有关系?那我能不能直接把按键排针拿掉试一下?,如果显示器正常,按键排针拿掉的话,显示器还能正常会亮吗?

网友:
你说ON/OFF灭机后没有!应是驱动板有问题了。看看行、场同步信号正常吗?

网友:
这种问题先换按键, 刷 M CU

网友:
像你这样情况,首先拆掉屏线,看情况是否一样,一样就拆掉按键板,还是一样就是驱动板

网友:
开关键和驱动板是重点。我遇到过一台,是四根灯一起换就不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了一下,如果亮机,ON/OFF针是有3V,DIM是有0.03V,你说的ADJ应该是和DIM是同一个意思吧 ...

是的 adj 等于dim 直接短接看看

网友:
经过常操作,问题得到解决,确定是按键板的问题,非常感觉各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
先换开关。不行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