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四灯管怎样改成两灯管的

楼主(2014-11-04):
我有一台lg的显示屏,灯管坏了,我想把它改成两灯管的,看看是哪一根灯管坏了。

网友A:
去保护就行,。。。

网友:
有的四灯板直接短接灯管插座就行(我用方正的4灯板改过双灯 一直在用 很正常)部分板不支持短接 只能去保护

网友:
不接灯管的那俩个灯管口子;直接用线连起来就好了!!肯定好

网友:
没有单灯高压条吗?用它挨个试。

网友:
短接或直接换个高压板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改造的,求有图有真相,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有人上图吗?

网友:
你们这样容易损坏高压板的

网友:
要么  换高压板了

网友:
还不如改个通用的放心点

网友:
换高压板,或去保护

网友:
不连灯管的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断高压  再改高压板呗

网友:
不要去保护,这个用单灯试试就可以啦

网友:
楼主说的在理,用单灯高压条挨个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保护就行,。。。

怎样去保护????

网友:
用好的一根灯管一个一个换着测试直到换到不保护了那根

网友C:
四个方案:
1.换高压板、
2.只接一边的两个口、
3.接两边的话,短接其他剩下两个口、
4.去过流芯片的保护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四个方案:
1.换高压板、
2.只接一边的两个口、

请问如何短接?新手,能给个短接的图吗?谢谢

网友:
这个没短接过,不知道行不行,我一般是不接灯管的头子连上高压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短接?新手,能给个短接的图吗?谢谢

就是剩下没有结灯管的口分别正负极接起来形成回路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短接?新手,能给个短接的图吗?谢谢

分别短接正负极

网友:
简单点换块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别短接正负极

这样短路了,不会烧坏吗?谢谢解答

网友:
你可以在不接的灯管装上两个陶瓷电容就行了

网友:
不能厚道点吗?换个灯管呗!

网友(2014-12-12):
个人感觉去保护最直接

网友:
换个两灯的高压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去保护????

千外不要去保护 弄不好 显示器会变成 定时炸弹 我以前为了图简单 结果后来 你懂得

网友:
不用的灯头短接

网友:
用个双灯高压

网友:
换个灯管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