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s2触发上电掉电不断循环

楼主(2014-11-04):
今天碰到一个ga-h55m-s2的主板,不插4pin12v,触发后1秒自动掉电,再过2秒自动上电,再过1秒自动掉电,不断循环。测得io 106,103无跳变,102脚跟随主板上掉电高低跳变。个人分析是上电后有个条件不满足反馈到南桥,南桥送出断电信号,可是为什么过两秒还会自动上电呢?帮忙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信不信今天我就遇到一台,忘了换一条内存试一下,竟然把板换了还不行,后来换一条内存竟然好了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这现象应是反复复位。

网友:
尼拔电池取下试试   我是屡试不爽

网友:
接12v供电一样的情况吗?

网友:
有些故障是很难捉摸的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一块板了,两个BIOS我都刷了,还是自动重启,不知道是那个电先掉,我的强上电,内存电压出不来,不强上电的时候内存电压出来了,这板子真是不好修呀!!你换的是多大频率的内存呀?

网友(2016-07-16):
电压有问题,我修到很多了

网友:
ga现在的版都是这样的  看看供电正常不

网友:
缺项供电把,测各供电正常不

网友:
觉得也是供电问题,ite的io在供电不对的时候就喜欢把板子弄反复重启

网友:
应该看PG信号吧,当然前提是供电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