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不触发

楼主(2014-11-04):
Dell N4110 不触发 ,3 5 V有电压。接上电源电池指示灯长亮,换过EC。求大神指教

网友:
刷过bios?查过 EC的基本条件吗

网友:
这个刷EC那个BIOS就行了,都是通病

网友:
楼主也不查图纸分析开机电路,也不测EC工作条件,就直接来求助让别人如何帮你呢?

网友:
应仔细查查开关针脚有没有跳变,EC输出到南桥有无跳变,南桥反馈EC信号有无跳变及RSMRST·#有无高电平等。

网友:
南桥,EC,BIOS,就几个地方而已好查的

网友:
楼主说的太含糊了。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找份图纸查!!!

网友:
EC---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查时序,别动不动就换EC

网友:
哎这个难帮啊!还是学点基础的嘛!

网友:
有么有KAV60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