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信号线没电流吗?

楼主(2014-11-04):
主板上的信号线没有电流吗?怎么在电路图中判断哪些是信号线?

网友A:
既然叫信号,那就主要是提供电平高低变化,不提供功率的,,

网友B:
严格地说是有电流的,只是电流较小而已。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严格地说是有电流的,只是电流较小而已。

那怎么判断电路图上哪些是信号线,哪些是电源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叫信号,那就主要是提供电平高低变化,不提供功率的,,

那怎么判断电路图上哪些是信号线,哪些是电源线?

网友:
可能接场效应管d极和不接地的s极都是电源线吧。还有芯片中的boot脚或是vcc,vin,vout 等等这样的应该是接的电源线吧。我刚学了一阵子不知道对不对,也想弄清这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判断电路图上哪些是信号线,哪些是电源线?

电源供电线基本较宽,信号线较细。

网友:
   有电压没电流的。。。。    或是0.几安 把。

网友:
有信号,就有电压,有电压,总会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