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42 p8600 不触发 小绿灯不亮

楼主(2014-11-04):
进水的机器  EC 背面有水渍  处理完 各电压正常  小绿灯不亮   买料板换ec   换个 2个  小绿灯还不亮 没有招了   用风枪吹下ec背面 小绿灯亮了   触发正常开机    凉了  小绿灯就不亮了 测试  SYS_ONEWIRE  有3.3v  求解

网友:
苹果没那么容易解决的,所以建议楼主恶补一下理论再动手

网友:
仔细观察风枪吹的地方有什么可疑的元件。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4178-1-1.html这份资料或许能帮到你,时序应该不会差太多,你参考下看下

网友:
会不是主板有漏电的地方呀。包含电容等之类的元件

网友B:
你看看3.3V出来没有!!如果没出来,IO的可能性非常大!!!取下来重新做BGA,还不行的话,那就难搞咯,我修的一台A1465的,明明知道是IO坏了,就是拿它没辙!!IO带程序的,订新的回来根本用不了,必须找一样的料板上的拆做上去才行!!!!所以苹果IO坏的话非常难修!!没芯片换啊!!!

网友:
怀疑有断线的地方,风枪烤的时候板子变形断线的地方练上了就开机,这样还是看图纸,查时序老老实实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3.3V出来没有!!如果没出来,IO的可能性非常大!!!取下来重新做BGA,还不行的话,那就难搞咯,我 ...

有没有例外啊,今天我查出来是EC坏了,订了两个。不是料板的。
那不是没搞头了,伤不起啊。难道要订料板。这样订来订去的,黄花菜都凉了。猴年马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例外啊,今天我查出来是EC坏了,订了两个。不是料板的。
那不是没搞头了,伤不起啊。难道要订料板 ...

就算订一模一样型号的回来都没有用啊!苹果的SMC的EC都是刷了他自家的程序的,新的EC都不带他苹果的程序的,没用的!苹果就是这么特殊。。。带程序的EC真心伤不起!!!还20块一个呢、、、、、、贼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4178-1-1.html这份资料或许能帮到你,时序应该不会差太多,你参考下看下

谢谢  我研究下

网友:
苹果的EC都是有程序的啊。。。。。。每次修破苹果。都要先祈祷下。EC不要挂。。

网友:
楼主,,,,苹果时序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3.3V出来没有!!如果没出来,IO的可能性非常大!!!取下来重新做BGA,还不行的话,那就难搞咯,我 ...

苹果的就是这样 上回我修了个苹果的13,3的 班子顶回来大意啦 没把一个管子换了 上好大电流啦 没招啦 苹果的先静下心好好想想 在修 才是王道哦

网友:
小绿灯要正常:1,充电芯片的AC检测OK,2,EC的待机条件满足后,3,接口过压检测与静电防护管正常。

网友:
主板断线可能性不大。找找焊盘掉的吧

网友:
是不是I0的晶振坏啦 你量一下 IO晶振有起来吗/

网友:
我这也是 这台 不开机 小绿灯不亮 怎么搞

网友:
EC是不是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