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玩游戏死机

楼主(2014-11-04):
台式机主板玩游戏死机

网友:
什么游戏?玩了多长时间死机?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显卡有问题

网友:
先摸下CPU是否测试过高!!

网友:
多是散热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的温度过高了

网友:
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用鲁大师检测一下

网友:
CPU散热  显卡 或显卡散热检查一下

网友:
什么。主板玩游戏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