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4-11-04):
单适配器,单电池行,两个一起的时候,5A,
PQ303换过,充电芯片过了,不知道怎么修直接换了看看,结果还是不行,高手说说看,保护隔离的关键测试点在哪里谢谢。

网友:
接适配器的时候,把电池拿下来,我专门测了一下电池的接口,有2个脚还是3.3V,这个正常吗

网友:
Y480-LA8001P图纸

网友A:
隔离管子是不是被击穿了?或者它的G极断线

网友B:
很明显就是隔离管子那边的问题,测一下G极的电压

网友:
隔离管换过了,单适配器的时候是19V正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就是隔离管子那边的问题,测一下G极的电压

隔离管换过了,单适配器的时候是19V正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管子是不是被击穿了?或者它的G极断线

隔离管换过了,单适配器的时候是19V正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管换过了,单适配器的时候是19V正常呀。

隔离管换对了吗

网友:
应该仔细查查充放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沟道没错,都隔离管,G480上的,按电路图找的。也是仁宝的。

网友:
保护隔离,充放电MOS管检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隔离管换过了,单适配器的时候是19V正常呀。

俺的神啊,G极是19V就不正常了

网友:
把保护隔离那的管子,电池放电的管子,还有充电芯片的管子全部换了,我感觉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俺的神啊,G极是19V就不正常了

哦,好像是5.6V左右,但这样了,那隔离管不是导通啦G<S 导通怎么隔离。19V就隔离了,不明白,按电路分压是5.6V,楼主能帮忙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
把结合处两个MOS管都换掉看看,还是那个393什么的芯片看一下,记不清楚了,找图纸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好像是5.6V左右,但这样了,那隔离管不是导通啦G

回去又看一下,好像不是串联分压,这个19V好像还真是正常的呀

网友:
适配接入,VIN:19V,PACIN在适配器模式下是高电平的3.3V,把PQ309导通接地,PD303截止,这个时候ACOFF-1也是低电平,PQ306截止;VIN通过PR304把19V送到PQ303的G极。PQ303截止,是这样的吗。
如果上面是正常的,那为什么电池跟适配器会大短路呢。

网友:
研究下吧,不难

公歳小呆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么大电流 短路了吧

网友:
但是单电池可以用,单适配器也可以用。一起用就不行,那不是没隔离吗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提醒的、分析,原来是PQ301-PQ302被击穿了,不受控制。但为什么电池+适配器共用会大短路呢,真是一点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隔离管子是不是被击穿了?或者它的G极断线

你确定电池是好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电池是好的吗?

当时换过电池试过了,现在搞好了。

网友:
有图纸吗,发上来大家帮你看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学习下

网友:
解决了吗?这种问题我也不会解决啊,

网友:
你有病是吧,老子回复他你扣我的分,脑子烧坏了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时换过电池试过了,现在搞好了。

哪里问题呢?

网友:
PQ301-PQ302被击穿了

网友D:
修好没有,这问题不关充放电的事,你有没有换过保隔的MOS管,如果你有换过的话就是沟道没换对,修过几台这样的问题 MOS坏了测不了只能N P都装上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好没有,这问题不关充放电的事,你有没有换过保隔的MOS管,如果你有换过的话就是沟道没换对,修过几台这 ...

谢谢楼上各位的提醒的、分析,原来是PQ301-PQ302被击穿了,不受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上各位的提醒的、分析,原来是PQ301-PQ302被击穿了,不受控制。

楼主得细心啊,这管坏了你都没有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得细心啊,这管坏了你都没有测到

不是没细心,是技术不过硬呀,没往那里想,以为有19V,那前面肯定正常了。

网友(2022-09-02):
第一个隔离管短路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