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不亮。

楼主(2014-11-05):
      朋友的联想Z485,拿来的时候是时亮时不亮。刷过BOSS,现在上电,电流一路小跑到1.5左右,中间无跳变,然后大小写指示灯闪一下,电流下降到1.0.左右,中间也无跳变。不亮机。AMD芯片组单桥,没思路。。。惆怅中。。。

网友:
直接干桥试试

网友:
AMD 的机子桥坏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这是要干桥的节奏了

网友:
boss你都敢刷。。

网友:
换个IO看看吧

网友:
你没测电压,不知道故障,不过可以干桥试试

网友:
    如果是AMD的机子,应该看看RTC电路,RTC电池电量低不。

网友:
换IO试试吧

网友:
北桥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
刷BOSS,牛X,上1A了,外屏试过没

网友:
先加焊下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