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什么样的主板BIOS参入触发

楼主(2014-11-05):
     各位大师好,本人为刚学笔记本维修新手,发现有些机需要BIOS波形正常时才能触发,有些则不要,请帮助回复一下什么样的EC或电路需要BIOS正常工作才能触发。

网友A:
我这种菜鸟级别的才不管什么板子参不参与呢!不触发的备份原来的BIOS刷了再说不行再刷回去

网友:
有道理,很感谢大师回复。

网友:
这些理解吧,BIOS挂在EC下面的就参与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种菜鸟级别的才不管什么板子参不参与呢!不触发的备份原来的BIOS刷了再说不行再刷回去

还是懂点好,这样你不觉得麻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懂点好,这样你不觉得麻烦吗

经过实测试触发前,EC自带的1M小ROM会参入触发,大的BIOS  4-16M  BIOS很多不参入触发,不知道是不是大部分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懂点好,这样你不觉得麻烦吗

好吧!各有各的方法,能修好收钱不返修就行了

网友:
同意4#的, 老师就是这样说的

网友C:
EC 下的BIOS 都参与触发

网友:
待机是bios有供电的参与触发

网友:
BIOS一般是线性电压提供就参与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 下的BIOS 都参与触发

谢谢你的提示。

网友:
待机时只要BIOS有供电就是参与触发的

网友:
这个要看总线的布局了。

网友:
我和你说吧 待机的时候BIOS就有3.3V供电的都参与触发

网友:
兄弟你在哪里学呢?

网友:
一般是挂在EC下的BIOS参与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