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COMS电池漏电....

楼主(2014-11-05):
  前几天刚接到机器故障是能触发但不工作,原本想到BIOS问题习惯性刷BIOS前量了量COMS电池是2.2,立马换了一颗开机正常。放了一下午晚上在测试正常就装机了,第二天就要客户拿走了,拿走第三天就打电话说又是老毛病了........这时才去论坛看了一下原来这款漏电也是通病,等客户把机器送过来拆机量COMS电池又低于2.8了。在换个新的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看了几个帖子都说把南桥上的一颗电容去掉就可以了。我新装的电池电量3.33第二天早上电池电量3.27,今天早上是3.23。这是必须要换南桥的节奏么....

网友A:
这个是通病,桥上面那个电容拆了就好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3167-1-1.html?qgkumynzargmynz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桥上面那个电容拆了就好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3167-1-1.html?qgkumynzargmynzr

拆过咯!3天测试下来还在漏电  不用一个星期差不多又低于2.8了

网友:
有个图就更好了 哈哈

网友B:
擦,开机听了会歌现在COMS电池电量为3.19了  几个小时又跌了0.04。又悲催了

网友:
简单跑一下线路,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把RTC相关的电容全换了,反正也没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擦,开机听了会歌现在COMS电池电量为3.19了  几个小时又跌了0.04。又悲催了

这漏电也太猛了吧

网友C:
换南桥的节奏。,。。修好了吗最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南桥的节奏。,。。修好了吗最后

修好了,订了块南桥换上算是不漏了....

网友:
不装COMS电池也可以啊

网友:
牛X 换南桥

网友:
不装COMS电池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订了块南桥换上算是不漏了....

很犀利,又收了几百吊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犀利,又收了几百吊大洋

额,这是个悲剧!已经是返修了没钱收还倒贴了60买桥

网友:
通病就出来了?

网友:
今天也修到一台这样的机器,现在正在等南桥送过来。

网友:
我是换了一块电池,三个月之后又来了,看看有思路了。

网友:
楼主附上图就好了    尤其是拆电容前后

网友:
拆电容就好   拆机装机 10分钟搞定

网友:
一般电池漏电都是南桥的问题,这个碰到好几个了

网友D:
南桥也会导致 电池漏电 嘛?
heerw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5269-1-1.html你看看这个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也会导致 电池漏电 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5269-1-1.html
你看看这个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拆了南桥的电容。电池也是不2.2V我没换,第一次开机电流0.3,要断电再开机就正常显示了。每次关机超过10分钟后再开机第一次就是不亮,要断电开第二次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