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M3A780M V1.0主板

楼主(2014-11-05):
触发直接56并报警,看到跑吗的,前面各大供电应该也正常了,直接打BIOS看已选到BIOS但是不过内存,然后测量内存条件,内存为DDR3,118#SMBCLK:

238#SMBDATA:

236#SPD:

SPD为0是不正常的,SPD一般直连VCC3,断电打值无穷大了,翻开主板准备飞线,看到了原来的烧断的线,正好补上

通电两声短响亮机了

网友:
VCC3在哪里?

网友:
ATX电源那里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VCC3直接由橙3.3提供?

网友B:
华硕烧SPD似乎经常遇到,楼主幸运又捡钱了,

网友:
你随便找几张图看就懂

网友:
我大部分都是 地址线先和数据线到北桥的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硕烧SPD似乎经常遇到,楼主幸运又捡钱了,

华硕的质量就让人怀疑了!

网友:
三代的板子很多这个问题,修过好几块板子都这样

网友:
这块板怎么那么熟悉?那个地方烧短线好像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又是SPD 3.3V烧坏了

网友:
学习了 ,我原来好像是忽略这个问题了!!下次得多加注意啊 !!!

网友:
学习了 看来还是要仔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VCC3直接由橙3.3提供?

是的,由橙色3.3V提供。

网友:
3代的烧坏SPD供电的还是满多。

网友:
这种故障是最好修了。

网友D:
SPD供电电流大些吗?怎么会烧。

网友E:
看别人修得很快,自己就找不到问题啊

网友:
学习了,以后修前注意点

网友F:
楼主能说说故障前电脑的症状吗?

网友:
又是SPD 3.3V烧坏了。。。

网友:
3代SPD  算是一个问题了  但我遇见SPD0V的时候  不跑吗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说说故障前电脑的症状吗?

帖子上已经说清楚了,55代码 并报警

网友:
楼主有示波器的维修教程没额?小弟急需!

网友:
其实拿到主板就应该先目测看看有没有烧坏的地方。

网友:
件烧了就算了,这年头主板先都可以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帖子上已经说清楚了,55代码 并报警

这么说楼主接手的是一张板子并不是整机

网友:
看来烧SPD是三代主板的通病了

网友H:
秒杀 ,这个不过应该先仔细检查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说楼主接手的是一张板子并不是整机

是整机, 因为是主板故障 ,所以拆下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秒杀 ,这个不过应该先仔细检查外观

说的对,我一般都是检查正面外观的,反面却很少注意,以后我会注意的

网友:
看到烧断位置就补线,看不到就飞线

网友:
维修的方法有点和我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别人修得很快,自己就找不到问题啊

多学习,多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D:
SPD供电电流大些吗?怎么会烧。

好像有这个说法

网友:
spd断线的太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质量就让人怀疑了!

华硕的我个人还是更爱一点

网友:
多总结,多沉淀

网友J:
spd飞线之前先打阻值,无穷大可以飞,如果对滴阻值小就要先修好后级短路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华硕的我个人还是更爱一点

爱维修一点吧,我看华硕的机器坏的比较多

网友:
有波波,,通杀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spd飞线之前先打阻值,无穷大可以飞,如果对滴阻值小就要先修好后级短路的部分

对地阻值小飞线还是会拉低电压。

网友L:
不错,这么快就想到要飞线,偶然发烧断,奇怪的是这功率不大为什么会烧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地阻值小飞线还是会拉低电压。

对,肯定低了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错,这么快就想到要飞线,偶然发烧断,奇怪的是这功率不大为什么会烧铜线

这种情况可能是板子表层受潮或进水没有处理好引起上电出现大电流烧断的铜线。

网友:
学习些注意点。

网友:
好帖 有图有真相,明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