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卡LOGO 求助

楼主(2014-11-05):
前几天接了个Y450笔记本 开机掉电  拆开看了下 把显卡小板的两个330电容换了 不掉电了 本以为好了 机器都装上了 开机测试挡LOGO  有一样一样的排除 结果主板还有问题 论坛上看了 换380读卡器芯片买了两个本以为可以好 结果一样  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USB正常 没换南桥

网友:
检查硬盘内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刷BIOS了吗,好多都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裸板也卡吗   如果也卡的话   刷BIOS   还不行的话  拆网卡 声卡   最后换南桥   卡LOGO  BIOS跟南桥居多

网友:
PCI总线上的设备有问题

网友:
bios刷了的 网卡声卡下了都不行 都是没换南桥了

网友A:
修到过无线网上坏的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无线网上坏的卡LOGO

无线网卡没上 只上了CPU 内存 用的外接显示器

网友:
我修过一个 +5V 经过MOS 过来只有 3.9V ,把MOS 换了好了

网友:
我修过卡LOOG是南桥问题。换过一个全新的就好了,好像是IBM.上个月修的

网友:
南桥是IBM的

网友B:
刷BIOS,我上次也是档LOGO刷下BIOS  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我上次也是档LOGO刷下BIOS  OK

刷了N个了 还刷

网友:
那个估计是南桥问题多

网友:
最好先换个EC

网友:
BIOS刷过了  应该就是南桥额问题了  换个试试啊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拆外设,搞BIOS,有大电容搞电容,不行只能是桥了

网友:
EC能引起档LOGO的不多吧

网友:
换显卡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