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的电源控制芯片如何判断它的好坏?

楼主(2014-11-05):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的电源控制芯片如何判断它的好坏?

网友:
电源板只有大电容电压有313V,其它电容无电压,输出电压也没有,是不是电源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
网上查芯片型号对应的数据手册,根据各引脚定义测量判断,比如供电脚和接地脚之间短路或阻值很小,那说明内部已击穿,最好拆下来测量,如有同型号芯片对比测量更好。

网友:
我在跟它一样的上面拆了一个,在拆的过程中碰到周围零件打火了,结果换上,测量旁边的三极管有短路了,有点没信心了。

网友A:
(在拆的过程中碰到周围零件打火了)这话难理解,难到你在拆件时,板通着电,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拆的过程中碰到周围零件打火了)这话难理解,难到你在拆件时,板通着电,不会吧?

他这是电源通电没反映断电后,大滤波电容存有余电引起的打火。

网友:
电源控制芯片明显坏的一般都会短路的,严重的表面鼓包。外围件全正常时若还没反映时就换芯片吧。

网友:
对于不起震的板字要先反电,300多V的电压被电到就  : 舒服  :了

网友:
这个好判断啊,查引脚定义,查电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