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待机/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4-11-05):
大家好!
     T60一台,外接可调电源无任何显示,灯也不亮,按开机按钮无反应。测量结果如下:
     1)20V输入,电流0.01A,开机也无任何变化;
     2)测了M1_ON ,M2_ON,均为3.3V,正常,且PMH7的CLK管脚有方波输出; 电压VCC3M _ON正常,但 VCC5M _ON为1V左右 ;
     3)测量MAX1901,VIN20V,VCC3SW,VL5V正常。但是参考电压REF为0V,不是2.5V;输出VCC3V,VCC5V为0.(考虑到可能滤波电容问题,已把各自的330电容拿掉)
     请教大家,是否是MAX1901坏了(有资料说REF小于2.5V时,片子坏;且输入0.01电流无变化,似乎偏小)?还是后端使用VCC3V,VCC5V的某个芯片短路了,导致MAX1901保护?谢谢指点!

网友:
换上去试试看

网友A:
我今天刚刚修一台T60,进水机....还在烤板。

网友:
换了就知道了,问的时候基本已经换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刚刚修一台T60,进水机....还在烤板。

T60的我基本已经没见过了

网友:
“”但是参考电压REF为0V,不是2.5V“,建议换个片子

网友:
可以 先换芯片 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60的我基本已经没见过了

是有一些历史了,我也是第一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一些历史了,我也是第一次修

被联想收购后的IBM的机器基本都很好修的

网友:
这机器好像有宽屏版和方屏版两种

网友:
REF没有应该就是坏了 换一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