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无法装系统

楼主(2014-11-05):
改过CPU供电的铁盒MOS管后,无法装系统。每次装到一半就掉电,或者进PE就掉电。换过CPU,内存,硬盘北桥。不知道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道友。请指一二

网友A:
焊接有焊接好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接有焊接好么?

如果没焊接好的话,会不会就不能开机啊。我量了CPU的供电,全部都有啊。不知道是不是CPU不稳定造成的,有点怀疑那个

网友:
还是这个电路没有正常工作引起的,CPU供电不足

网友:
把控制场管的小芯片换掉

网友:
LS我有点不解?

网友:
这个最好用示波器 测量一下CPU各路供电的波形是否一致 ,因为换过。有些波形不对虽然可以开机但是不稳定

网友:
不懂也不懂

网友:
CPU坏了也掉电的,换个U试试

网友:
额,你换过CPU了啊,那就是CPU供电缺少信号或供电了

网友:
你量过时钟复位看看有没有

网友C:
这个有的改的不行,散热跟不上容易出问题

网友:
铁皮是不可以改的,不然就会出现这种不稳定的现象,上图看一下你改成什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的改的不行,散热跟不上容易出问题

有些功率也不够,所以才会有楼主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焊接好的话,会不会就不能开机啊。我量了CPU的供电,全部都有啊。不知道是不是CPU不稳定造成的,有 ...

先加几个330电容。不行换换铁皮管

网友:
真心不明白

网友:
CPU电压 有没有 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