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102P 51125待机正常 开机发烫

楼主(2014-11-05):
待机一切3,5V正常,可触发 电流到了0.12 芯片发烫 3.5V 全拉低 ,测量 3,5V 后继阻值正常。51125换过 一样,断开JP302节点,3V触发有,5V 滤波电容换过。5V  后面几个连着的芯片拆下 也一样 ,求解决。

网友A:
第一,不知你所云,感觉就像是乱扯的,一下这里一下那里。
第二,还有一种短路叫软击穿,实在没辙,接电烧。

TTJ

网友:
是不是转换电压有问题啊,也可能是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不知你所云,感觉就像是乱扯的,一下这里一下那里。
第二,还有一种短路叫软击穿,实在没辙,接电烧 ...

何为软击穿

网友: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它坏了,但是量不出来,而且他通电不起作用

网友:
是软击穿 。5V 后继一个电解电容坏了 。还是烧机烧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