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 求、、索尼BIOS里认键盘进系统不认,求助!!!

楼主(2014-11-05):
如题一台索尼板号:M960_MP_MB   MBX-224  REV1.1的笔记本,进系统不认键盘和触摸板,打键盘接口的阻值正常,键盘到EC的线路测试了也正常,触摸的供电等也正常,开机进BIOS也能正常操作,就是只要一跳转到选择系统的话面就所有失灵(还没有到进系统画面哦),出了BIOS就不能正常操作,外接操作又都正常 ,求助中、、、刷过EC和南桥BIOS,换过新的EC(型号是NPCE783LAODX,应该是不带程序的吧),做过南桥还是一样,没啥思路了,求大家帮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做过系统了么?

网友A:
PE里面能用吗 PE里面能用 系统里不能用的  遇到过几次 LENOVO 换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换硬盘做过了,肯定不是系统问题,在还没有进系统以前就不能操作了

网友:
发现个新问题就是,外接也要进入了系统后才能正常使用,想用外接进PE试试,发现也是操作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里面能用吗 PE里面能用 系统里不能用的  遇到过几次 LENOVO 换个系统就好了

问题来了,提示是F12选择启动项,但是外接内接的键盘按了都没有反应,怀疑问题还是出在主板上,有高手解答嘛?

网友:
进不了PE,换过硬盘装过系统,应该不是系统问题,进不了PE的原因就是外接内接键盘都不管用,外接键盘要进了系统后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有没有人给我出出主意阿?

网友B:
EC或南桥没焊接好吧

网友C:
裸机测试,主要把开关排线干掉

网友:
这下子难倒不少人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那就只能在看线路图了

网友:
看看电压这些正常不。。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或南桥没焊接好吧

这个完全可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裸机测试,主要把开关排线干掉

一直在裸奔着修

网友:
会不会有断线?

网友:
全部查过,到EC之间的线路完好,电压完美,在BIOS里可用时和不可用时做过对比,电压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差异,奇了怪了,在论坛里也搜到过这款的这个问题,可是没有解决、、、、继续求思路、、、、

网友:
键盘和操控之间有没有断线

网友:
前几天刚好修过一台一样的问题,最后是换EC再放电好的,记得换了EC要放电,不放电也没用,试试!

网友:
不管你信不信,这个问题我换过南桥好的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1

网友:
修过coms电量低的,看下coms电压

网友:
个人感觉 问题还是出在南桥或者EC这个范围     楼上之前也说了 你刷EC BIOS  取电池没有   南桥你是换还是取下来重新直球呢》?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不过索尼的COMS电池电量低 会导致好多问题

网友:
这个奇怪的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2021-09-14):
遇到过一个surface pro5  也是在bios能用  进系统不能用   换CPU好的

网友:
十有八九南桥问题 这个问题我已经遇到过几次都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