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升压电容坏会烧场馆

楼主(2014-11-05):
      为啥升压电容坏会烧场管i,求高手解答。

网友:
帮忙顶一下吧、! 请大师帮忙解答!

网友:
只记得老师是那么说的 具体的真忘记了

网友:
负载过高,场管温度高,电流大。

网友:
升压电容升多了不就烧了么。

网友:
请问升压电容坏了  是什么状况   是短路 还是???

网友:
场管对地短路

网友A:
升压电容坏,上管G升压不够。管子有阻抗,处于不完全导通状态。会导致发热量很大,容易烧。

网友:
不过多数情况下,升压电容坏,芯片会检测到。会保护。

网友:
升压不足,而负载需求电流比较大,管子没完全导通所以承受不起

网友:
电流过大肯定坏了,或还是场烧了电容呢

网友:
在什么电路上的?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发热大 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电容坏,上管G升压不够。管子有阻抗,处于不完全导通状态。会导致发热量很大,容易烧。

场管导通电阻RDS,和随场管VGS电压升高而升高,如果3V驱动和5V驱动导通深度不同,例如:VGS=3V  RDS=2.5欧,VGS=5V  RDS=0.15欧,  VGS=10V RDS=0.05欧  ,部分场管(MOS)需要VGS>10V  RDS才能降到合理参数.  RDS 为导通电阻.

网友B:
我有时候也是再想 升压电容和电阻掉了 怎么出现的问题不一样呢   老师是说 故障不一样 但我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时候也是再想 升压电容和电阻掉了 怎么出现的问题不一样呢   老师是说 故障不一样 但我也不知道其中的 ...

掉了 大短路 烧后级电路芯片

网友:
升压不足,负载不起电路的需要,当然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