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 开机不进BIOS 进BIOS慢 通病

楼主(2014-11-05):
联想B305 开机不进BIOS 进BIOS慢 AMd的板子 开机进BIOS一直WAIT 不进系统不能报存bios时间

通病加焊南桥   修好2台了!

网友:
记下了  一体机还有这个同病呢  呵呵!

网友:
昨天刚刚修了一台。

网友:
b305 是不是很老的吧

网友:
AMD的桥真心不解释,发热又高。。。。不过确实是维修的福利

网友:
AMD 架构的桥就是喜欢出问题

网友:
还有其他的通病吗?现在手里有两台 ,,一台有时死机有时卡还有一台不过查内存1.8插内存2.5-3.1-1.3直接来回跳  北桥已经换了  显卡加焊过 bios好的

网友:
南桥导致的,是南桥虚焊吗

网友:
受用,提高效绿

网友:
这样见多了,有的是USB数据线接地了,弄过了就好

网友:
一体机很少修额,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一体机 还没修过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2016-06-24):
记得开机HHHHHHHHHHHHHH

网友:
前面有个帖子提到是南桥上面的电容漏电

网友(2016-07-26):
刚好碰到一台,去掉桥上的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