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65 AMD板载CPU 上电0。64不跑内存F 求解?

楼主(2014-11-05):
上电后电压正常,PCI-E22脚复位有3。3V 跑到0。64不动了,刷过几BIOS无果。。。有没有那位遇到这个情况修好的。。。求解啊

网友:
。。。自己踩下先

网友:
是独显吗
???

网友:
AMD的先吹桥

网友:
AMD的 桥不稳定 建议与4楼一样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程序的问题,

网友:
看这电流,南桥应该也有问题的了

网友:
假焊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