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导致COMS电池漏电的电容在哪

楼主(2014-11-05):
联想G475 导致COMS电池漏电的电容在哪  ,谁可以标出来,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1-7 09:18):
去掉R577就不漏电,R577装上就漏电,是不是必需换桥?(桥上 的电容去掉后)

补充内容 (2014-11-11 09:13):
R577装上和不装有电池电压有务差,装上R577电池下降的很快,哎,最后还是换桥好的

网友:
你也修到了么?

网友:
楼上好屌,佩服佩服

网友A:
去掉这个电容不装也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这个电容不装也漏电,

换个新电池瞬间漏光?不会吧!我第一次维修直接换了个电池给客户两天才出现老毛病拿回来。现在拆了还在测试

网友:
那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啊,新手求科普

网友B:
通病。秒了不知道好多台了。不是桥上面的电容。是桥旁边的电容 32.768不远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病。秒了不知道好多台了。不是桥上面的电容。是桥旁边的电容 32.768不远处

是哪一个,可以标出一吗,

网友:
这个应该查待机电路方面的电容,给个电路图最好

网友:
没电了不跑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哪一个,可以标出一吗,

clrp1 左边有个电阻。电阻上面有个电容就是那个东西问题。如果去掉电阻还是没电就是桥问题。这个修了N多了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是图中圆圈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这个电容不装也漏电,

我是直接换的桥搞定的,这样才稳定

网友:
这个电容在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是图中圆圈那个

那地方是两个电阻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地方是两个电阻好不好

之前是有修过也是联想G系列的什么型号就忘了可能不是这个G475的吧,反正就是那个位置有个电容短路导致RTC没电压开机不显示了

网友D:
修过一个,也是把桥上的电容去掉了,反正到今天还没返修

网友:
R577相连的电容也有可能
没有图纸可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修过一个,也是把桥上的电容去掉了,反正到今天还没返修

怎么知道是那个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知道是那个电容呢

就是楼上标识的那个电容啊

网友:
比着图纸一个一个拆能找出来啊

网友:
没图纸嘛 有图纸照图纸测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秒了不知道好多台了。不是桥上面的电容。是桥旁边的电容 32.768不远处

最好搞个图片啊

网友:
这机器有这个通病吗??????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换桥吧。

网友:
请问怎么判别这种小电容是漏电呢?

网友:
手上没机器恩么搞图片

网友(2018-07-20):
在南桥的左下方。论坛上好多这个通病的帖子

网友:
我们做电源的厂子的回流焊温度高也是会出现板子边缘的电容老化的情况

网友:
这一张显卡的钱都能抵得上一台高端笔记本的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