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C

楼主(2014-11-05):
机器 三星300E4C
版号 ba41-01975a
    每次都是第一次开机掉电 然后自动重启 亮机直接进BIOS     每次都这样 先掉电重启然后就正常进BIOS  求帮忙

网友:
是不是网卡有问题了

网友:
你好!三星300E4C BIOS程序有吗?板号:BA41-01975A
scala3-14 CRV
REV:1.0
有的话发给一下吧!谢谢 1594805999@qq.COM

网友(2014-12-10):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E4C 和E5C是不是一样的就是尺寸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