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影驰 虎将版 GF9600GT PCI-E 1GB DDR2 256BIT(16颗显存) BIOS

楼主(2014-11-05):
求 影驰 虎将版 GF9600GT PCI-E 1GB DDR2 256BIT(16颗显存) BIOS

一装驱动   进系统就黑屏   目测是BIOS 的问题

网友A:
楼主教一下怎么看出是BIOS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教一下怎么看出是BIOS问题的

检测过,也加焊过, 不应该是GPU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