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 I5独显开机不触发刷BIOS成功点亮

楼主(2014-11-05):
客户拿过来时候机器只有待机,不触发,拆机检测,3、5伏待机电压正常,拿来编程器,先讲原来BIOS备份下,然后取下桥旁边的BIOS芯片(SST25vf032B)然后找来BIOS文件,读取芯片,开始编程。然后装在主板上,发现按开关,一触即发。装机测试一切OK,呵呵等待收钱。

顺便把自己原装备份的宏基4741G 主板BIOS ECBIOS文件分别分享给大家,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网友:
你刷了BIOS好,那不是说明原来的BIOS是坏的吗

网友:
请问一下,4741G 的版号是多少? 是独显还是集显 独显有4显存 有8显存

网友:
寻一份4741G独显 I5的BIOS 4个显存的,一点亮就掉电

网友(2014-12-20):
BIOS在哪?我怎么没看到?

网友:
说的详细点

网友:
怎么不发一个上来啊

网友(2015-01-20):
我现在也有一台,不触发的,
我这个BIOS,供电都没有,按理说,BIOS应该不参与触发的啊,,,求助

网友(2015-10-10):
没有呀,BIOS在哪?板号是多少

网友:
有个机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版号都没有呀

网友:
看看有用吗?请问一下,4741G 的版号是多少? 是独显还是集显 独显有4显存 有8显存

网友:
这款型号太多了,下了好多都不行的

网友:
不触发你刷桥BIOS OK    不是EC BIOS参与触发吗

网友(2016-01-02):
我的也是桥的bios没供电刷了ec还是不出发难道要刷桥的?

网友:
原机的有问题你发出来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