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主板诊断卡正常显示00,CMOS跳线切换一下诊断卡显示C1

楼主(2014-11-05):
如题,到底怎么个情况,大神们给点意见

网友A:
00是CPU,C1是内存,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0是CPU,C1是内存,试试

这个我也知道,问题是清了下CMOS就跑C1了,然后就不动了,报警长鸣

网友:
找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知道,问题是清了下CMOS就跑C1了,然后就不动了,报警长鸣

每次都是这样吗

网友:
00 后C1 弄了COMS 说明开始不开机是Coms放电好的,C1是档内存了,修内存的地方。

网友B:
每次都这样,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都用酒精洗过2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这样,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都用酒精洗过2遍了

查查CMOS电路吧

网友:
时钟供电吧  也许是BIOS  或者南桥问题   你看看RTC跳线上电压足不足

网友:
查下电源接口到内存槽的SPD3.3V有没有断线,还有就是内存插槽两个系统管理总线正不正常。

网友:
内存各大供电

网友C:
档内存,查电压,时钟,洗板水刷插槽,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用示波器看一下有没有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档内存,查电压,时钟,洗板水刷插槽,换条内存试试

还有系统总线和PDS电压呢

网友:
内存金手指清理一下。

网友:
有些问题会莫名其妙

网友:
先刷bios啊 !!!然后在考虑虚焊啊 !!!!

网友:
一样一样的试

网友:
慢慢试,总有一样是坏的

网友:
清洗一下内存插槽

网友:
先量量电压出来没

网友:
oo是主板问题啊,c1的话看看内存附件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
还有PCI E X16  的电容也能引起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