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不稳定 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4-11-05):
n4010开始是进水  ,拆机发现键盘比较严重 ,主板就是有点潮湿,没有看到水之类的。  装上主板 测试2天ok交给客户,   结果客户拿到机器第二天就不行了。  客户再次把机器拿来, 这次我就没有修了因为进水有很多隐性问题,所以索性换板,  在深圳那边买了板 主板和小板 都一起换掉, 测试3天都ok ,客户再次拿去用了2天又说开不了,  我接到机器上电源一看电流到08a左右就掉电了,上不上内存都一样 换了cpu也一样,没有办法 还在保修 我就退回去。卖主板那边给我重新换了一片。 我收到主板测试2天都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通知客户拿走电脑。结果客户拿回去第三天又给我电话说不行了
我拆机一看按开机键电流时没有变化, 仔细量了下开机按键上的5v。按开机的时候确实是为0v
32.768也有波形,没有办法了 还在保修期 ,自己不能乱动。  拆掉bios电池放在一边这个时候9.30 ,等到下午5.10左右的时候 ,准备发回深圳的时候   再次上电试一试。结果又正常了。现在一直测试了3天了没有发现问题。   我就郁闷了 换个板子没有赚什么钱 ,这样折腾快递费到时费了不少,而且客户也受不了。所以就上论坛求民间高手 给点指点

网友:
把进过水的外壳多烤烤试试

网友:
已经清理ok了 但是还是有问题   难道壳有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断线

网友:
我修到过一台,屏接口好松,老花屏,还白屏

网友:
壳子上有那个接地的棉垫 进水后有水分 用电脑的时候水分开始蒸发到主板上  所以就会这样  这只是柴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