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一个物美价廉的编程器,各位能否提供好建议啊

楼主(2014-11-05):
R.T。主板液晶通杀,希望可以给点意见参考下……

网友:
RT809F不错正在使用

网友:
LS两位是300个大洋的那种吗?

网友A:
首选 TL866CS 通用编程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811296261

RT809F 液晶专用编程器 其次也可以刷写SOP8脚 SOP16脚的BIOS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3054956074

网友:
推荐SkyPRO编程器,体积小,性价比高,功能强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选 TL866CS 通用编程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466504105.4.lGQvfo&id=198 ...

谢谢版主的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的推荐……

我用的也是这个,刷BIOS无压力,才不到300

网友C:
没有百分百 通杀 的编程器!
如果量不大,几十块钱的25XX编程器就行了。
RT809也不是万能的,许多机器在线读写也弄不了。
千元以上的编程器也不是想像的能 通杀
要看个人操作能力、维修量。
供参考

网友:
我正好也想买一个,感谢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百分百 通杀 的编程器!
如果量不大,几十块钱的25XX编程器就行了。
RT809也不是万能的,许多机器 ...

嗯,对,所以一直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