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T的硬盘MHDD无法扫描

楼主(2014-11-05):
前几次都以为是硬盘开头有坏的 按E4无反应,就觉得是坏了 ,今天索性直接分区做系统,很顺利啊 再用MHDD46扫描 就可以扫了,原来是版本的问题啊 疏忽了
硬盘

网友:
老写错字,是有坏道,F4扫描

网友:
有些时候机器不支持,还是版本问题??比如有的要改BIOS 里的 SATA INTERFACE.

网友:
硬盘线坏 也有可能 上次遇到一盘 满盘坏道 换个数据线 居然正常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经验都是在实践中得来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