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420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4-11-05):
今天接到一个E420 换显卡后不显示,测量无集显供电,换过内存,刷过BIOS,换过CPU现在还是不出CPU供电,那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老兄啊,你好歹把个图我们看哈子列。。。不说全图,也把个管理芯片的图撒,没力气去查图啊。。。

网友:
看样子 是集显和CPU都没有供电呀!没有供电的应该好修呀,比修信号起码要好修点!多分析一下,

网友:
E420的bios能发过来吗,不出cpu供电,你看cpu开启一般是ec开启的

网友:
换过显卡   有可能  显卡  问题

网友:
先查下图纸看看

网友:
怎么不把PCH换一下呢

网友:
上电多少啊,信息不全啊,没法伴你判断

网友:
显卡没高好

网友:
显卡没有换好

网友:
先搞显卡,如果不行的话,只有换板子咯,集显很难修的

网友:
搞显卡,如果不行的话,只有换板子咯,集显很难修

网友(2021-07-21):
你这是根据什么?让12脚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