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外接缺色,风回路转之维修有图有真像

楼主(2014-11-05):
联想G470 PIWG1 LA-6751P REV:2.0
故障:外接显示器缺色
此机二修机显卡换过,VGA口周围多处焊接。

特注:下载分一直都不够用,所以花些时间来赚点外快。各路帮主钱来施舍一些吧。
1,因为客户没带硬盘,先找测试硬盘做系统,外接显示器只有到了WIN7登陆画面时才显示,原屏显示正常,外接缺色,问题应该出在三基色上了。

2,测量VGA三基色CRT_R和CRT_B阻值79欧,CRT_G有68欧,问题肯定出在CRT_G绿色上了,因为之前别人修过所以先把CRT_G两端的电容去掉,阻值还是68,把R445电阻换好的也一样。看图纸从CRT_G线向前找,一路通过DAC_GRN到CPU座,一路通过VGA_CRT_G到显卡,表笔在CPU和显卡周围一顿乱飞也没量到与L30,L31,L32相连的地方。快下班了,于是把显卡换了一个新的后测量CRT_G还是68欧,开机进系统故障依旧。看来一修哥没修上还是有道理的。下班吧,明天继续。

3,早上进店也没其它事,就开始再看电路图,花了很长时间在显卡和CPU周围还是没量到与CRT_G相连的地方。后来我就全板量,最后在PCH单桥的25M晶振旁边找了,一看都是和单桥相连的,看来图纸是不对的,CRT_G先是通一个0欧电阻与一个150欧一端相连再进入单桥的,150欧另一端接地,把它换一个新的还是68欧,看来是单桥坏了,取下桥后阻值到79欧正常了,于是换了一个新的HM65机器开机OK,并且一出LOGO时外接就能显示了。

小注:修到一半时本来想刷BIOS了,但因为屏显都正常就没有考虑,不知道有没有因BIOS问题导致外接不正常的。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啊, 还换个桥才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啊, 还换个桥才搞定

主要是图纸和实物不一样。所以修起来还是很绕弯的。

网友:
谢谢分享啊,LZ很牛的样子!

网友B:
关建是小问题大麻烦,我修显卡时碰到这种情况大多是BGA芯片没有发出信号.外围电路很少坏.(己做过三次试验)后来再碰到这到事只要外围没事,就加个DVI转VGA,象你这种情况,我要是客人就不修了,反正内屏能用.(我想你收的维修费不会少的)

网友:
修过这样的故障,没有楼主那么细心,我上来直接换的PCH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难搞。很多时候,经验只把我们引向显卡,而忽略了其他地方。

网友:
这个客户可能是有强迫症,一定要外接吗?换个显卡不少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建是小问题大麻烦,我修显卡时碰到这种情况大多是BGA芯片没有发出信号.外围电路很少坏.(己做过三次试验)后 ...

不是强迫症,他们教学用。得接投影。

网友:
主要是图纸和实物不一样。所以修起来还是很绕弯的。

网友:
要我就先干接口了

网友:
曾经遇到一台ASUS偏色的,也是PCH引起,HM75的,搞了大半天

网友:
修得不错,花了很大的功夫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

网友:
楼主真分析的太仔细了,最后是桥的问题,不错

网友C:
楼主开始就说错了吧,这机器的CRT_G,和cpu座子就没有相通,只去往南桥和显卡

网友D:
LVDS  CRT 由桥输出

网友:
外接被CPU 显卡 桥都有关联???????????

网友:
楼主这机器修的漂亮,就喜欢你这样认真仔细检查,确认外围正常再动桥的习惯。

网友:
真够行的,怎么不直接换主板

网友:
   有一次修一台ACER 内屏不显的,是换了单桥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VDS  CRT 由桥输出

可能我看到989的时候就认为是CPU座引脚了。也很马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开始就说错了吧,这机器的CRT_G,和cpu座子就没有相通,只去往南桥和显卡

你说太对了,通过你和天意版主的提示,我把图纸又看了两遍,的确是从PCH出来的,是我看错了,一看到989就认为是CPU座了,在此更正,对我的马虎非常抱歉,因为主题修改不了,就在这里强调一下吧。

网友:
一定要外接吗 能收多少维修费呢

网友:
楼主实力强大!!佩服佩服!!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例子 宏基笔记本 上屏显示是绿色的 也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
这种问题都能修。楼主高呀。很多新手都不知从何着手

网友:
感谢分享.一般内屏正常,的话都会死劲查外围.桥引起缺色的还真一时想不到.下次碰上这样的情况也多个经验

网友:
这是个通病吧我修这样的三台都是换桥好的,和你这个不太一样,我的主屏不显示外接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