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 ccfl背光 闪烁问题,求助

楼主(2014-11-05):
是个37寸的组装机,屏看解码板上有个标是夏普的、背光供电的高压板是vit70004.60 主板是hx mst6m16js-d v21
情况是这样的,一直在正常使用,早三天前的上午,一打开电视,莫名就是变成闪烁状态,画面图像声音都正常,背光在闪烁,一秒大概亮暗跳三四个频次,左边暗右边亮一些的闪,原来怀疑是背光高压板的问题,
在淘宝上买了一块VIT70004.60,换上依旧同样的问题,

本人是电子菜鸟水平,没有修过液晶电视的经验,硬着头皮上阵了,
量了电源输出24v到高压板正常24v 到主板是12v也是正常, 主板到高压板的5v信号也正常,
有一个问题是vit70004.60板子有个return口,应该是高压到灯管的返回口,但现在我插了拔下,对背光完全没有影响,没有反应,
在通电情况下插拔也没反应,这个口比较小不太好量,大概量好象也没有返回,
只能求助有大虾帮分析下,或是否有碰到过同样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
高压板换过了,没什么作用,
已拆开屏了,上电灯管还是在闪,目测没有灯管不对啊,
或者说,眼睛观测,所有的灯管都是在闪,没有那一条是特别的暗或是不亮,这怎么检测??
我觉得 应该不关灯管的事儿,

网友A:
你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你最好能发个图片上来,这样更加直观一点,我们可能会更方便的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刷一下程序试试

程序不对也会引起闪吗?

网友:
断开与主板的连接,直接用电源高压板来测试一下,看是否还闪

网友:
主板上就是一个开关机信号,5v的,没有这个5v开机信号,高压板不工作哦,

3楼说的程序,不懂了,

网友:
现在只能是怀疑 电源的问题了,
网上找类似案例,据说电源板供电的大电容,时间久了不稳定,会有带不动高压板的问题,
背光的灯管工作原理,我自己理解是这样的,需要高压板以1k多v高压启动击穿灯管点亮,然后电压降下来到灯管一个常亮的状态,现在的问题是好象一直处在启动点亮的状态,击穿不到灯管的另一头,又重新启动击穿,一下重复这个启动灯管的动作,本来以为是高压板,试找了高压板问题依旧,只能换电源来试了

网友:
闪的状态,拍不出来,
反正闪亮是右边亮一些,左边暗,右边是高压板供电端,左边是灯管返回到高压板端。

网友:
既然怀疑到电源问题了,不防闪时测一下各供电电压是否稳定,不稳定换掉所有滤波电容。

网友:
用万用表量了,电压量不出来不稳,没办法,
已经淘宝淘一块电源板,在路上了,等收到换上试试吧

网友:
为啥不换下滤波电容,或者买几个灯管试试

网友B:
可以测一下PFC 是不是工作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测一下PFC 是不是工作不正常

呵呵,我在网上查资料后,直觉上也觉得是pfc出问题。不过我太菜了,完全不懂了,

网友:
靠 ,网购的电源板,昨天下午收到,正上锡,边上锡一想,先测下输邮电压吧,tmd,居然没有输出,量24v和12v输出,万用表上指针居然只是微微抖一抖,就没动了,
气死我了,上淘宝同商家一聊,商家说马上帮我补发一块,说不太可能坏,卖了很多没碰到过坏之类的,
晕死了我,又拆了一回电视机,刚坏拆一回,检查,估计高压板,装回挂回墙上,买了高压板,收到高压板,又拆一回,换上问题依旧,再装上再挂回墙上,在网上查可能灯管坏,拆开,拆背光,拆个目测没有灯管有问题,又装回上墙,再估计电源板,昨天收到电源板……………………,
tmd,不想再拆机装机了,昨天同电源板卖家聊完,没心思装回去挂上墙了,直接拆着放在沙发上放了一晚,上午实在不甘心,拆了原来的电源板,发现两大电容,有个好象有点怀孕,焊下来万用表一量,没有反应了,200v 220uf,马上开车出找。旧城改造啊,十多年前卖电子元件的店都不知那儿去了,愣是进了一个卖音响边上挂着电器维修的店问,有没有这电容,说没有,继续问他现在元件店都到那儿去了,说城东路有一个店。驱车前往,到了一问,说没有200v的,只有450v的,拿我一看,高我原来的电容一倍,装不了,再问他那儿还有电子元件店,五金城边上还有一个。再驱车,到了再问,又说没有200v只有450v的,也装不了,问还知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店,说城塘立交那边还有一家。再驱车,找到店后,终于找到一250v220uf的,买了2只10元,回来一换上,然后上电高压板,不闪了,O了!!!,装回所有的板板块块,盖上盖上好螺丝,上电一试,真心好了!挂回到墙了,!!!!刚搞完,
折腾了快半个月了,tnnd,这是非逼我元件级维修啊。

网友:
见笑了,差不多20年前,玩过一会电子,只知道基本的电压电流电阻电容,实在没有能力,一直懒得拆修元件级,原来只想换板子,结果现在还有一块电源板在路上邮过来呢,

网友:
昨天上午,修好了一个洗衣机,哈哈窃喜一下,
去我姐那边(乡下),一吉德前部分工作正常,但不脱水,因为这些天我父母住我姐乡下那个房,洗衣机有了问题,我姐就专门买了个脱水机。
昨天上午我一过去了看到地上很湿,问了下,老妈说原来洗衣机坏了,不能脱水,那个洗衣机洗完再放到脱水机上来,就滴在地上了,我看下脱水机的出水口没有口,院里只有一个排水口,留给原洗衣机了,脱水机只是排出在地方了
我开了原来的洗衣机,脱水就是报e2错误,一看牌子是个吉德,没听过,估计是脱水电机坏了?先拆开了后背板一检查,发现这个机子脱水和洗衣时电机是同一个,洗衣是正常的,那电机也应该没坏。乡下没有网,掏出手机百度了一下,吉德xxx型号洗衣机e2错误,查不到这xxx型号,然后我就光百度吉德洗衣机 e2错误,其它型号有人说e2错是洗衣机盖子没盖好主板保护,马上去拆开盖子部分,发现那个盖子撞触碰开关处断了一块塑料片,等于是盖上盖子触碰开关也没碰到,断的塑料片早不知到那儿去了,原打算找点什么木片硬纸板用502胶水粘到原位置,到村口小店问有没有502胶水,说没有。打算息事安装回去了,下回来带个502过来。后来再一想把触碰开关位軒向断塑料位斜歪一些装试看看,能不能撞到,于是再拆上开关上的盖板,松螺丝斜了20多度,试盖一下,碰到了!!!压紧螺丝,装回所有盖盖板……,试机ok!!!

网友:
不错,记住自己的经历,往往简单的问题,变的复杂了,哈哈

网友:
这个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