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识,这个是什么机器上主板?找不到条码和板号。急。谢谢。

楼主(2014-11-05):
,这个是什么机器上主板?找不到条码和板号。谢谢。

网友:
看板号可知

网友:
戴尔的几率大,帖纸下面看看有没有版号啊,

网友:
好象是联想的

网友A:
把盒子侧面00开头的条码,告诉我,肯定是一款13年后半年到14年的机器,四代CPU 接口 NGFF ssd

网友:
肯定是联想 KVBM 系列中的一个 绝对不是G FLEX Y S 系列的

网友:
撕开那块黑油纸就看见了吧,这款是联想的

网友B:
内存下面那个纸揭了看看

网友C:
{:4_128:联想吧??

网友:
haswall第四代

网友:
联想的logo看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下面那个纸揭了看看

内存下面看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4_128:联想吧??

是联想的,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盒子侧面00开头的条码,告诉我,肯定是一款13年后半年到14年的机器,四代CPU 接口 NGFF ssd

盒子不对,

网友:
来一张反面图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