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28 USB短路

楼主(2014-11-05):
今天收了台三星R528  USB数据和地线短路, 两个数据都和地线短,小板没问题,求解,那个芯片是控制USB的,或给份图纸也可以,小弟在这谢过

网友A:
2.0数据还是3.0数据?   2.0就是南桥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数据还是3.0数据?   2.0就是南桥控制的。

3.0 的就不是南桥控制的?

网友:
桥挂了哦,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会不会南桥坏啦啊

网友:
目测南桥已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 的就不是南桥控制的?

3.0 有专门的芯片。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应该是挂了

网友:
确定接口没问题可以跟线查。这个好象不难吧!

网友:
顺着线查就OK

网友:
只要不是板层短路 就是南桥挂了  你这个应该是15寸的机器  这是比R428 大个尺寸  要图纸也搞个板号呀

网友:
断开那个电阻看看还短路不

网友:
那就要换南桥了

网友:
南桥控制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怎么没结果!

网友:
5v供电短路啊,,,

网友:
跑下线路,若直接通南桥,中途无其它元件,则是南桥坏了,应该发热。

网友:
2.0数据还是3.0数据?   2.0就是南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