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0674026 太脆弱了吧.

楼主(2014-11-05):
风枪一吹..亮机了..
良心上过不去.上台加焊下吧.有铅曲线一走....
尼玛.短路了...
.淘宝定了片所谓全新改良版...尼玛..还没上机呢
就发热砖上100° 放了5分钟...
草..短路了.
亏大发了.

网友:
这芯片好像60个洋吧,我上次买三个,上机电流一直就那样蹦来蹦去,这机器到二点多A才亮好像,从破板上面拆一个,就正常,

网友:
发热砖那个 没上机吧 卖给我吧

网友:
001 026 都不咋滴

网友:
虽然脆弱也不至于100度就坏了吧!1

网友A:
是啊.妈的.坑死了.没烤前.我测量过了.没短路.放发热砖上.上个厕所回来.一量..草.短路了..
包括运费..100大洋就这样没了

网友:
不可能吧,100度就挂了,我平时用150度烘烤的,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哈哈  026和034一个得行

网友:
这个绝对你是加焊的不好 因为这种很难挂的 我250度都没事

网友:
不会真有这么差劲吧?!说得我都不敢在淘宝上订货了!

网友:
就发热砖上100° 放了5分钟
bga发热砖感温头在发热砖上面一段距离,你设置100度,发热砖绝对超过100度的
你得把芯片放到支撑架上合适

网友:
记住:走有铅曲线的时候,上风嘴不要太靠近芯片
对于容易爆的,更要抬高一点
BGA芯片焊接主要是靠下部加热
上风是辅助加热保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妈的.坑死了.没烤前.我测量过了.没短路.放发热砖上.上个厕所回来.一量..草.短路了..
包括运费..100大 ...

发热砖表面温度可不至100度。

网友B:
搞笑。其实不用考也没问题的,用风枪开90度,吹5秒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笑。其实不用考也没问题的,用风枪开90度,吹5秒就OK了。

是吧,我们换芯片就从不烤的,你这烤了反而坏了,还不如不烤的呢。

网友:
说明你人品差 哈哈   虚焊直接用风枪吹一下能用多久???????????

网友:
楼主是不是买到假货啦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水平问题,这种AMD桥,一定要掌握好火候的。

网友:
AMD的不太好做

网友:
今天做了两个026的都没做好,烦人啊

网友:
amd的温度要搞低点

网友D:
要买就买全新的,要么就不要换60把原来的加焊或者重置。。。100块是翻新货!我们都买的150 160一个,原装全新无铅焊接从来没爆过。。。也没有烤箱什么的,都是直接上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要买就买全新的,要么就不要换60把原来的加焊或者重置。。。100块是翻新货!我们都买的150 160一个,原装全 ...

原来的短路拉.. 买的是90一片的..
买150 160的还不如直接换板了.
昨天一问..草.板子才270块..
坑.早知道直接换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吧,我们换芯片就从不烤的,你这烤了反而坏了,还不如不烤的呢。

上次有片45.直接上机..结果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短路拉.. 买的是90一片的..
买150 160的还不如直接换板了.
昨天一问..草.板子才270块..

换板你以为就是好的吗?或许也是那种不显风枪加热一下就拿出来买的。。。只要是换了新的芯片一般无返修的!90一片的就是坏主板拆的或者是工厂返修后拆下来回收翻新的!我们情愿给客户报价直接换新的,爱修不修!尽量少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也不是没个客户都不肯出钱,老是返修耽误了事的话客户容易觉得你是在骗他!

网友:
现在amd最贵的可能就是018显卡了,还没有新货了。。。001新的100,020 80,007 80,026034 160,0809000 125,amd只要几十块的都是假货。。。就和我给客户换新的拆下来的一样!这些拆下来的有时候修一下有些同行实在不换然后返修什么的。。。

网友:
这个4026,2001不知做了多少,很少有爆的~温度,注意温度~

网友:
哈哈哈,楼主果然吊,温度台猛了点吧,做也挂烤也挂

网友:
我们的芯片也不烤的

网友:
太薄,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有片45.直接上机..结果鼓包了..

哦,这桥太脆弱了,看来你没把温度掌握好。

网友:
你买的可以是翻新的,

网友:
我以前也做过这个芯片,做到260停了几秒钟芯片上面就有了很多的包。

网友:
开玩笑。这个芯片150左右。60多的肯定不行

网友:
不会吧?100度也挂了?我平时烤都是150度呀。

网友:
你的BGA焊台性能没把握好吧?芯片晶体贴锡纸,上风嘴稍微放高点,上部温度低,下部温度抬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