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求助TCL。L26F19F不开机

楼主(2014-11-05):
拆机电源板24v.12v.5v.都正常,测高压板,24v,开启信号5v只有4.8v,。啥问题啊?芯片是OZ9937,去保护14脚接地还是不开机

网友A:
有没有起包的滤波电容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开机指示灯应该是亮的。黑屏还是白屏?有无开机画面?如果有开机画面,然后黑屏就可能是灯管或是高压板保护。你描述的不清阿

网友C:
楼主说的不开机是没背光还是什么,不开机一般指只有待机电压没12  18   24输出

网友D:
查主供电,不然不哈农

网友E:
5v12v24v都正常说明CPU发出开机指令,还有一个点高压板的电压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起包的滤波电容

没有鼓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开机指示灯应该是亮的。黑屏还是白屏?有无开机画面?如果有开机画面,然后黑屏就可能是灯管 ...

指示灯不亮,黑屏,没有开机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不开机是没背光还是什么,不开机一般指只有待机电压没12  18   24输出

不开机,我说的电压是电源板连上驱动板以后12v.24v.5v。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主供电,不然不哈农

都有啊,没有思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v12v24v都正常说明CPU发出开机指令,还有一个点高压板的电压看了吗?

看了,高压板的启动信号,4.85v,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高压板的启动信号,4.85v,正常吧?

没有开机画面,说明问题出在灯管或是高压板,你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B:
指示灯不亮说明按键板没来电,是不是没按屏上的开机开关,查驱动板电压,换个按键板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不亮说明按键板没来电,是不是没按屏上的开机开关,查驱动板电压,换个按键板试试,

电视和显示器不一样,有的电视就一个指示灯,关机时候亮,开机就灭。他的机子电源已经工作,开启高压板的电压已经有了说明主板已经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视和显示器不一样,有的电视就一个指示灯,关机时候亮,开机就灭。他的机子电源已经工作,开启高压板的 ...

那就刷一下程序试试,高压板和灯管是重点

网友:
4.8应该正常   你可以先找个程序刷下试试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