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八声报警

楼主(2014-11-05):
电流跑1.1A 有没有谁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加焊下 显卡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加焊过显卡一样 感觉电流没到显卡

网友:
不过内存

网友:
显卡问题多

网友:
有独显加汗独显,没独显加汗桥

网友: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你能这样描述八声报警吗?

网友:
好像是没有过内存

网友:
在换个内存试试 不行就干桥吧

网友:
换北桥。之前修过一台

网友:
这和DELL的八声报警不一样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加焊下显卡试试了

网友:
看有没有 过内存喽 过了就是显卡了

网友:
显卡,内存,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