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修的几片关于显示不正常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4-11-05):
这两天修了几片显示不正常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HP CQ41 I3本 5X 故障灰屏  按以往经验肯定是干显卡。但是现在的机器和以往电路有改变。没有干显卡  换南桥OK
                  ACER 4750  I3  6X 故障显示绿色   还是没干显卡 换南桥OK
                  ACER 4752  故障显示红色   最后还是换南桥OK
                  联想G470  故障灰屏   还是换南桥OK   这几片板除了HP那片  其他我都在屏线接口那里量到不正常 阻值偏低。都是通到南桥
   以后遇到现在不正常的不一定是显卡问题    。
   你懂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对我这种小小白非常有帮助

网友:
双显卡的部分机器显示信号有桥输出 所以 ……

网友:
老经验不大好用了 ,三板斧也要改改了

网友:
不错不错,很好的经验,值得收藏,以后遇到秒杀它

网友:
ACER的很容易屏和桥坏的哦,要注意测试好

网友:
双显卡都出这毛病了啊。。楼主好功夫

网友:
还没接修过这类故障,以后注意一下

网友:
加焊南桥有没用

网友:
这还是少数哦!以后注意了!

网友:
这个必须要支持楼主。

网友:
楼主修的这几台机器外接都有正常显示吧?

网友:
支持楼主,,,一定的,,好经验,南桥  集成显卡 问题

网友:
啥原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