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37充电慢

楼主(2014-11-05):
朋友一苹果AIR,A1237,原来的电池鼓包啦,换个二手电池,现在充电慢,充电电流始终显示500MA左右,充满要8个小时,拆开测量充电电压,不插电池,用适配器开机的时候有8.45V,插上电池后电压降到7.8V,在拿掉电池变成8.2V。保护隔离没问题,测量到8.4V产生的上下管也正常,不知该查哪里了。

A1237

附上版图

网友:
这个好像有通病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    适配器开机的时候有8.45V,插上电池后电压降到7.8V,在拿掉电池变成8.2V。保护隔离没问题,测量到8.4V产生的上下管也正常     不过是用适配器不能开机电池可以开机的

网友:
原装电源应该都是要接电脑才有正常输出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