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 疑难杂症 求思路!!!

楼主(2014-11-05):
       接一 戴尔 Vostro 5460 本不开机,插电0.02A,按开机无反应。折机拔电池放电,好了。装电池,试没问题。
         收客户钱,拿走。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客户打电话说,问题一样!。。。
        又拿到机器,让客户放这儿,开始拆机,放电一样,可以正常开机。想着是BIOS问题,上管网下载最新BIOS在升级。想着可以了。第二天,大早一开机,又不开机了。。。。。头大了!不会是我所想吧!.......
       高手们你们怎么想,会是什么问题?俺是小白,求指点!

网友:
试换32.768晶振!再不行换南桥了。

网友:
把南桥晶振旁边的谐振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
不装电池只装BIOS电池第二天可以开机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  就介意客户别用电池了·

网友:
你要不要查查电池电路?看有没有什么不对的?

网友:
看看都要减分啊

网友:
先换晶振,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