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楼主(2014-11-05):
今天有两个客户送来统一款机器 DELLN4030 都说是自动关机 其中一个测了一上午没出现 自动关机故障 下午客户来直接让他拿走了 另一个是进系统不定时的 掉电 掉电  那位前辈遇到过次症状 指点一下 拜托

网友A:
没开盖清清灰吗?

网友B:
重点查查CPU供电单元电路。不定时掉电,多半和电容有关系。

网友:
跟温控有关系

网友:
一般先测温度,温度高了就搞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开盖清清灰吗?

估计他这个不定时掉电的 和清灰问题不大

网友:
可能是电容性能不良,导致的

网友:
清过了 老样子 还在着放着 师傅没空看 今天在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查CPU供电单元电路。不定时掉电,多半和电容有关系。

嗯 今天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不是太明白 连续三个都是一样的毛病 就这个怎么弄就不好 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