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技嘉MA78GM-S2HP的集显VGA偏色是什么原,DVI接口颜色正常。

楼主(2014-11-05):
请问我的技嘉MA78GM-S2HP的集显VGA偏色是什么原,DVI接口颜色正常。
怎么查线路呢?

网友:
用表测一下VGA接口处R、B、G信号输出端对地阻值应该一样。

网友:
测VGA接口的123脚。

网友A:
开机后用镊子分别短接R,G,B三基色信号,使其对地短路,看显示器的颜色是否有变化,如有变化,说明此信号正常,如无变化,说明故障出在此信号,再量此信号到BGA的PCB是否断线,电阻电容是否正常(因这三条信号线上都分别并联了两只150欧的电阻,因此量对地阻值并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用镊子分别短接R,G,B三基色信号,使其对地短路,看显示器的颜色是否有变化,如有变化,说明此信号正 ...

我测了一下RGB对地阻值,红R:71.8      绿G: 150     蓝B:150  请问下一步怎么查啊?

网友:
红色的偏低,其他二个一样阻值,这是R坏了还是G和B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用镊子分别短接R,G,B三基色信号,使其对地短路,看显示器的颜色是否有变化,如有变化,说明此信号正 ...

你查的是VGA引脚上的阻值吗,应该是绿,蓝这两条信号线到BGA不同啊,查这两条线的原件,贴片电感坏了或PCB不通

网友:
各位大神,接下来怎么修啊?是哪个零件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的那个VGA的接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