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山寨上网本怎么搞定呀,没思路,求思路!!!

楼主(2014-11-05):
一个山寨上网本无思路!上电,不开机电流0.11A,触发电流到0.45迅速掉电且能再次触发。开机测量,3.3V 5v供电正常且阻值蛮正常的,没有感觉有拉低,下面思路怎么搞定?另5V供电附近场馆温热,供电管理芯片为ISL6545的八角小管。没思路了,求思路!!!!
不开机
芯片
掉电

网友:
怎么解决呀 帮帮忙呀

网友:
待机0.11a是不是短路啦。 先测试各大电感阻值正常不 安装不上电修就行 有可能是缺少电压。

网友:
不开机电流0.11A明显偏大,着重查短路的。

网友:
我知道短路了,可是一点温度摸不出来,所以才晕的,而且3 5V都没有拉低的迹象,所以头疼这个短路从哪里开始查呢

网友:
你查待机状态下,是不是别的电压也出来了

网友:
5v供电上管去掉 待机0.004A 证明5V供电电流偏大了,5V去的地方多的去了。且没有图纸,狗晕了

网友:
真的搞不定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啊

网友:
哎 没人有什么好的思路吗